t40p不开机 触发保护

楼主(2010-01-04):
进接到 t40p 机器一台 插点待机0.03A 正常 待机电压 都出来了 触发后电流立刻变成0.01A    查后级没发现 短路的地方  保护后 5vl电压能出来 测1631 7脚和28脚 电压变成了1v 被拉低了  换了一个1631后 加点ok  直接点亮  以为修好了 放置半小时后 再开机 晕涛声依旧啦  查1631 周边的原件 也没发现有坏的  后来发现偶尔有一次用风枪热了一下 1631 及周边的地方  没想到又能开机了 但是第二次 怎么热都 不行  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有经验的给指示一下

网友:
很有可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应该还是周边哪个小东西空焊了,要仔细查哟

网友:
这种情况和虚焊比较像......

网友:
你的南桥虚汗了

网友:
加焊SB试一下

网友:
3v 5v 的电容有问题

网友:
建议直接加焊南桥

网友:
用烙铁逐个加热周边零件看那个可以开机不就知道拉

网友:
先排除1631周边的问题,,,在做SB

网友:
换3 5V电容应该能好我修过

网友:
直接加焊南桥就行了

网友:
有些短路两不出的   也可能是某个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