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的打印机DPK810P

楼主(2010-01-04):
今天接了台富士通的打印机DPK810P打印不清楚呀把色带也换过呀/还是一样呀/不知道怎么修呀/下面有我打印机效果和打印机图呀/

网友:
LZ可否发一张清晰点的打印测试页。看不清楚很难说

网友:
我在发一张也是这样呀

网友:
我在发一张呀

网友:
看一下纸张厚度调节杆

网友:
我看调节杆在最下面了,最好换打印针

网友:
你检查一下针头是不是已经糊满油墨了,用大头针挑出来就好了。一定要小心,如果针散了就不妙了,一天有活干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印针磨损了 换打印头

网友:
换头或换针吧

网友:
DPK810的话,这个打印头是相当的结实,打印头要坏还真是不容易。
多种方法都要试,拿掉挡片试试,看看头有没有装到位。或者问问是不是突然出现这样的问题。
光看照片是修不了机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