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K7541GX

楼主(2010-01-04):
华擎主板K7541GX
  测试卡 +12V -12V 5V 3.3V 是亮的, RST不亮,请高手指点我下

网友:
楼主清楚点呀/你测一下IDE一脚有没有复位呀,在测一下PCIA15脚有没有复位呀/

网友:
754板首先看看U 和座子,复位没有常亮是正常的,要查复位就是2楼所说

网友:
内存电压,也要测测

网友:
你要先测试一下 主板的各路供电时是否都正常
不正常会出你的这个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芯片  是VIA  NV   SIS得说清楚

网友:
点RST ,复位灯就亮了,我不知道怎么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