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A20M开机不进系统

楼主(2010-01-04):
请问各位朋友,我这有台A20M的机器,进不了BIOS,开机提示preparing BOOt Device list ...y BOOt device  请问是什么问题,急

网友:
修好了还是换好了

网友:
不会没有拆硬盘吧?

网友:
li hai a ...hehe ..

网友:
晕啊,房主怎么修的。我也一样的情况~~~~~~~~~~·

网友:
估计还是BIOS设置的问题,按一个蓝键应该就可以更改了

网友:
什么蓝键啊,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