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L开不了机

楼主(2010-01-04):
接一台联想旭日410L笔记本,故障是开不了机,用AC开机是电池指示灯亮一下就灭,拔下电池只用AC开机无反应,灯不亮。第一次动手修本本,没啥经验,请问大伙拆机应注意哪些地方,应先查哪些部位。。。先谢谢了

网友:
查电路是否有短路的,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闪一下就灭感觉明显系统供电电路短路

网友:
查有没有短路吧

网友:
电容短路吧

网友:
应该是什么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