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 开机点不亮
会员139173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0-01-04):
客户拿来一台东芝  C7/212CMHN 笔记本  总烧系统管理芯片MAX1999 。换了一个就可以开机正常,用了一短时间 又烧 想问下会是哪里的问题呀

网友:
查系统供电,相关电容   应该是电容问题比较大

网友:
查外围,看有没有不良的

网友:
查查后级负载

网友:
应该先查前级供电,再查后级负载。

网友:
帮顶了...菜鸟矣

网友:
边上的电容都换过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查查周围相连电路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还是要慢慢查的。。。

网友:
先测公共点,再查后级,我觉得后级电容很有可能…

网友:
用示波器  看看    有无  杂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