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GV-M2开机掉电

楼主(2010-01-04):
精英845GV-M2开机掉电,共有3块这样的板,其中有2块对南桥进行加热后,故障排除,还有一块测量各个电压都没短路,请问高手应该检查哪里呀?

网友:
各电压正常,时钟复位呢? 都正常先刷BIOS ,不行啥总线电路,

网友:
首先查有无短路
如无短路,细查开机电路

这是基本的方向

网友:
楼主前2块加焊了南桥吗

网友:
精英845 你试试换桥附近的电容  这个我印象有通病 把那个电容换掉就行  我记得是在南桥附近 仔细找找吧

网友(2010-02-12):
没有加焊桥,就吹了一下就好了,好奇怪的

网友(2010-03-17):
现在这个板出现了有时好,有时坏,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