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45MD2经常不认USB设备

楼主(2010-01-04):
七彩虹945MD2经常不认USB设备,搜索论坛里没有相关的帖子,才发问的。

断开电源再从接或者重插内存,又可以认到。接几回外设,又不认了,拔插也没有声音了。

是南桥虚焊引的的吗?

网友:
有可能是U口本身有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是滤波电容的故障

网友:
是所有的接口都这样?  如果是后面的就看一下接口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用前置的看一下  不行的话 就要测USB的供电了    然后再打一下USB数据线的值 看一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