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金手指掉落,怎么补焊?

楼主(2010-01-04):
小弟有条威刚的内存条,烧掉了一个金手指,自己补焊了,可是不拔插没事,一拔插不小心,那个小焊片就会掉下来。
求教各位高手,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
转贝贝的帖子 ~~~~~~~~~~~~~~~~

修补金手指
    用小号壁纸刀将烧损的金手指,沿边缘整齐地挖空,深度大约是挖掉PCB内层的屏蔽铜泊,然后在废PCB上用刀切割出金手指,厚度是剥掉屏蔽铜泊为宜,将痕量的502胶水挤入内存上已经挖好的凹槽内,镶入切好的金手指,一分钟后,胶水固化,仔细地用刀片轻轻剃净修补金手指和相邻金手指表面的胶水污渍,一定要清得美观彻底干净。用不干胶纸粘在金手指上,仅露出上端窄窄的一小条,镀上焊锡,再用已经镀上锡的纯铜导线中的细丝,以最小的牢固焊点将受损的金手指和PCB上的线路连接起来。拆掉不干胶纸,将残留的不干胶和松香水彻底清理干净。

网友:
转贝贝的帖子 ~~~~~~~~~~~~~~~~

修补金手指
    用小号壁纸刀将烧损的金手指,沿边缘整齐地挖空,深度大约是挖掉PCB内层的屏蔽铜泊,然后在废PCB上用刀切割出金手指,厚度是剥掉屏蔽铜泊为宜,将痕量的502胶水 ...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最后焊接的时候我是直接加热了后加上的金手指,导致了金手指脱离了502胶水的黏贴。飞线是个不错的选择,我试试。

网友:
其实内存的金手指一般都是插反烧的,烧的90%以上的都是供电脚和地,内存上很多金手指都是并联的供电和地,所以绝大部分烧金手指的内存条只要把烧坏的地方清理干净直接就可以用了

网友:
其实内存的金手指一般都是插反烧的,烧的90%以上的都是供电脚和地,内存上很多金手指都是并联的供电和地,所以绝大部分烧金手指的内存条只要把烧坏的地方清理干净直接就可以用了
引用 网友B:

不用补焊金手指了?

网友:
你搞清楚那是什么脚才确定要不要补咯

网友:
最好是补上,即使是电源掉了...

网友:
自己没有补焊试了试,开机可以运行。玩游戏上网还没有出现问题。感谢武汉天涯浪子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