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N网卡怪问题

楼主(2010-01-04):
一台华硕的Z99N做过南桥,以后正常使用没有问题,就是要开机联网成功就是就可以一直上网,但是重启一次肯定没有办法上,试试好多版本的XP都没有用,故障还是一样,现在只能让客户凑合着用,有哪位高手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请指点。

网友:
帮顶了...菜鸟矣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网友:
没做好NQ,在补一下

网友:
不能上网的时候 网卡是否能认到硬件

网友:
对啊  要看不能上网的时候 网卡是什么状态啊

网友:
是的,就是NQ的问题,没有几天南桥挂了,改不开机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