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462的板子呀

楼主(2010-01-04):
我今天接了一块精英462的主板我测了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呀不跑码呀/我也换过CPU还是一样呀/我认为BIOS有问题呀/请问一下精英462的板子BIOS出问题的多吗/我想听一下大家意见呀/

网友:
不是通病,不能说很多,刷BIOS比较简单,直接刷不就清楚了吗?

网友:
自然会想到BISO的,刷下试试了。

清COMS,压压桥,做这些东西又不费劲

网友:
29系列BIOS坏的相对别的总线是多些
重新烧录一个BIOS试一下

网友:
VIA板可能是世界上速度最慢的主板。板加U才25元,研究其它好了。AM2、775之类。

网友:
这个还不用转接座,比较容易刷的

网友:
我没有刷BIOS的呀/每次要拿给人家去刷呀/我想问一下你们修过这样问题的板子没有呀/

网友:
修过那都正常就是不跑码,最后刷BIOS搞定,是升技462针的

网友:
刷BIOS是修主板的基本功啊

网友:
kt133 主板 应该是吧,
刷一下 bios试试

网友:
看那成色那卖相,不行就放弃吧,没有必要投入了,再说你又没有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