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LTM150XH-T01屏.用一会花屏

楼主(2010-01-04):
三星,LTM150XH-T01屏.用一会花屏.....换IC无用.换驱动板一样...这一般是哪出了问题?
三星

网友:
一半你看看数据线 或者有虚汗的器件

网友:
看看屏上的供电怎么样

网友:
用一会花的经常是清洁一下屏线头就解决了.如果不行而又换过驱动板则应是屏电路问题.有时是电源板给驱动板的电压不稳定.

网友:
你说的IC是屏上面的那个IC吗?如果换过驱动板都不行,确保屏线没问题,那肯定就是屏本身的问题 了

网友:
上传个图片看看可以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又是91811的问题吧.
屏上什么芯片?

网友:
可能是屏上的主控IC受热不良引起的··尝试着给他散热看看··先找到故障点

网友:
应该是91811的芯片,换了吧

网友(2010-03-13):
主芯片坏了。换了一个好了。。这个屏是通病。。

网友:
先换屏线,再加焊驱动板CPU ,再不行,换驱动板

网友:
是不是TTL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