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板无复位

楼主(2010-01-04):
硕泰克SL-86SPE2-L主板,全板无复位,复位排针无电压,排针连一个822电阻,电阻另一端有5.2V,连排针这一端没电压,电阻拆下来测量,没有损坏,组织正常,请问复位排针还连到哪里,是哪里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找找板上的门电路芯片,应该是通若干个过门电路进南桥了

网友:
先检查全板供电
如全板供电正常,则查REST电路
REST排针无电压,跟一下线路。如进门电路,换门电路

网友:
主板上有一个7414和7407,换过了复位排针上没有电压。

网友:
跟一下RSt针的线路
看到了那里?

网友:
有的复位针到时钟芯片

网友:
追8脚是不是直接到南桥的、如果是就看南桥有有无发出主复位、一般查看IO或网卡、你可以查看IO的图纸、看是哪个脚、
若是经过门电路或防伪或专用芯片就看有无发出PG到南桥、

网友:
先换门电路,再换IO
看行不行,不行就再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