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12V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01-04):
收到一块昂达N73V 775的板子,开机不亮,测量4针CPU供电的12V没有阻值。。。。。无穷大。上管D级也是一样,G级和S级有阻值,别人的问题是短路,这个块板是开路。。。大家帮看看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无12V好像也能开机吧,先查查开机电路的问题,开路这个问题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修正一下,短接开机针主板能上电,那个12V是CPU供电,那里都不正常,开机怎么亮?

网友:
12V四针处有电压不?

网友:
楼主说的不明白呀不看不懂呀

网友:
775板子 应该是用12V开机吧  否则不会满足功率  但是不排除另类设计  你看看Q1的D极 是不是接红线(5V) 如果是 你的板子属于正常  如果不是 准备查短线吧 不行就飞过去个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