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330主板开机按F1

楼主(2010-01-04):
hp d330主板开机显示:512-chassis fan not detected按F1才能过,主板机箱风扇供电接口故障应该怎么维修?

网友:
报“chassis fan not detected” 故障原因是机箱风扇没有正确的连接到主板机箱风扇接口上

网友:
已正确的连接到主板机箱风扇接口上了,而且主板机箱风扇运转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