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7进水维修一例

楼主(2010-01-04):
机器型号:联想C467
主板型号:LA-3691P
主板芯片组:Intel 965+HBM+NV9300
故障描述:开机运行过程中,进了大量的水,虽说马上断电了,但是可想而知主板肯定是出问题了,期间又送往联想维修站,来来回回折腾了也快一星期, 当送致我处来维修, 板已见腐蚀现象了,上电看看吧,上电待机无, 不开机,
维修过程:既然是进水板,首先目测进水大概位置, 触摸板下方, 离BGA片也蛮远的, 只见触摸板下方有小电阻腐蚀处,全部更换之。 基本其它地方没什么, 估计问题不大,首先, 测试各大电感对地阻值, 发现+5VAlwp对地阻值,只有几十欧, 相对偏低,断开电感,发现是后级短路, 后级电路无非是给USB 分组供电芯片,等供电的,打开图纸发现 +5VALWP只给了SC411 SC413直接供电作为芯片的电源,愁了下主板,
SC411这芯片拆了不好装, 就先拆SC413吧, 拆下来,再量量吧, 不短了, 恢复正常阻值了, 先上电试试吧, 这时待机电流出现, 量量3V 5V 发现无输出, 接着看ON信号吧, 发现ON信号只有0.28V 明显偏低了,查图发现,
3 5V ON信号, 是为 MAINPWON  是由VL 通过比较器PU3A输出的如下图,查其工作条件为正常,难道是芯片坏了, 更换之无果, 试着把输出脚断开吧, 发现输出正常,想想应该是外围电路拉低所致,再仔细看了看图发现此信号输出级连接到PD6 而PD6 又连接到PU1b这个比较器的输出级,经测试发现,PU1b 输出级为低电平, 故此把ON信号拉低了, 经测试, 6脚电压明显正常, 5脚电压偏低, 6脚》5脚, 所以才输出低电平, 紧接查5脚的电压从何处来吧, 从图上看是B+这个电压出来的,
如图, 想要输出b+  PACIN  ACON这俩个信号必须正常, 经查电压输出都为正常, 但B+电压明显就是偏低, 于是强拉过去发现, 电流偏大 电压偏低,看图发现,B+这个电压点到了很多地方,再仔细想了想,看了看主板, SC413这个芯片由于暂时无料件, 还没上去, 同时看图 还发现B+也有到Sc413此芯片的上下管的地方,  看主板发现有连接点, 不管怎样,先断开试试吧, 断开此处上电, B+电压正常, 3 5V也正常, 还是等等到芯片到了换上再看看吧 次日第二天, 芯片到了, 按上, 上电,看了看,3 5V输出都正常了,心想,这回应该OK了吧  接上开关板, 上了CPU等, 开机, 不开机, 看电流表没有任何反应, 只能,查EC 南桥的工作条件了, 发现都正常,  就是不开机,突然想起,基地上看到过BIOS坏了也不开机, 想着应该也是BIOS坏了吧, 但是手中无此BIOS芯片, 只能就此罢手了, 过了俩天, 突然又来了台一样的机子也是进水了不开机, 高高兴兴接了下来, 首先就把BIOS换过去试试吧, 测试, OK 了开机, 装机测试,跑3D, 无问题, 致此问题算解决了。

IHL00-la-3691p_0308 联想C46系类图纸.pdf

网友:
光哥 加油呀,越来越厉害了

网友:
供电芯片不上就敢开机,也不怕烧桥

网友:
光哥,你能不能在上面加个图纸附件呀。这样子看着好累呀。

网友:
有个地方没看明白,就是你断开B+电压后,换上新413有没有把B+接好,不是B+短路了吗哪不好,是上下管坏了,还是没有接

网友:
分析的很又清晰 ! 看的很明白!  经验很丰富!

网友:
经验非常丰富,分析的很明了,有新的经验继续发上来供大家分享

网友:
分析得很精彩!美中不足的是BIOS坏是恁经验恁猜测,如果是用波波测出来的就算漂亮的维修实例了

网友:
高手呀。修理有思路

网友:
SC413 有问题把B+的电压拉低  难道SC413没腐蚀吗  ?

网友:
呵,顶一下啊。。

网友:
不用示波器 能测到BIOS坏吗。

网友:
分析的很又清晰 ! 看的很明白!谢谢了

网友:
思路情绪 学习了 BIOS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的

网友:
得益匪浅啊!谢了!

网友:
好厉害的人物,简直就是我心中的神!

网友:
楼主最后还是没有说清除,
把B+和SC413的连接点断开之后,B+正常了,可是到底是什么地方短路了,把B+拉低了。

网友:
厉害,我有个不明白的地方,BIOS坏了怎么不开机器?

网友:
B+拉低是因没没安装供电芯片。稳压电源降压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