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F5600机器不认光驱和硬盘

楼主(2010-01-04):
一台清华同方F5600,开始故障是无待机电流加焊南桥后正常了,现在不认光驱和硬盘,把南桥重做了还是不认,又换了块南桥还是不行。
测光駆硬盘的供电,复位,数据线都正常。搞不懂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加焊和重作南桥的时候有没有搞掉小件?飞个5伏电压过去,不行接着换南桥

网友:
在论坛里找图看看,应该是南桥的问题或掉料了。

网友:
如果没少料的话 清下BIOS试试

网友:
g应该还是南桥的事

网友:
2个桥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