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2 开机1.8m就没有了

楼主(2010-01-04):
RT 有台R52的机器,X300独显,待机电压都正常,开机后诊断卡跑00 03,电流0.60-1.00-1.06,其他3M5M等多正常,1.8M的L11开机后无1.8M电压,有兄弟修过吗?

网友:
1.8M对地阻值正常,没有明显短路!

网友:
换大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修过T43的几台,供电控制芯片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滤波电容比较多哦

网友:
这种问题好修.仔细查1540的工作条件.能修出来的.楼主慢慢查吧.

网友:
是的,魏福全说的对,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理清楚,走向查出,就修出来了。

网友:
会不会是后及的1.8A 1.8B 把电压拉低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