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UK913显示器, 电源板维修求助??

楼主(2010-01-04):
清华同方UK913显示器,武汉唯冠代工。
检查时3无,判断电源板坏。见下图,一体板。

开始时测量5V12V电压明显低,大概一半左右。怀疑电压次级有短路处,一个个排查,把电解电容全拆除更换,依旧。
差了好几天,现在电源输出0V,郁闷了!

分立元件检查都无问题。现在的状态是。
8脚有17V左右的电压,
6脚有6V左右电压。
3脚电压0V
通电瞬间测量5脚没有输出,
开关管也没有导通,
是不是203D6坏了?检查方法对不对?

大家帮忙来出出主意。
可别说直接换板子,主要是想讨论维修方法。

网友:
各位高手,都来帮忙,出主意吧。

网友:
如果板子上没有明显元器件损坏,那估计就是203D6坏了,换一个不就知道了?

网友:
如果是203D6坏了,那之前的输出电压低是怎么回事?

网友:
查一下2D306的供电脚
具体那个角我忘记了
反正就是13V左右
如果这个脚的电压跳变
那直接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 文杰电子 的指点,
目前手头没有203D6
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
现在有电压输出了,可是又有新问题了,具体方法和故障见新帖.谢谢楼上各位出主意.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5092-1-1.html

网友:
光耦和TL431坏了

网友:
看现象应该是取样反馈部分有问题
这种情况还是该先换个电源IC,电源IC排除了再查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