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CF系列的机子,充电到80%就停止充电,遇到过好几台了

楼主(2010-01-04):
如题,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手里这台拿来的时候全新的,电池也是100%可用5个多小时,放了一个月左右没用,现在充电到80%就停止充电了
现在电池只能用个3个多小时,怎么样才能让充电到80%后继续充电
我用Everest看了下电池状态,只损耗了3%,几乎全新的啊
充电

网友:
不是吧 松下的机是最可靠的。。。。。会不会是充电器有问题

网友:
也难说呀,应该给电芯做个激活,因为长时间不用就会有问题的。

网友:
不用电池时记得要半个月给电池充电一次

网友:
校正一下电量试试。完全充放电3次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完全充放过好几次了,还是这样啊 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
以前很多CF系列的机子,BIOS里面都有一个自动矫正电池的选项的,可惜这台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