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胶水

楼主(2010-01-04):
我这块主板的散热片和CPU是直接粘接的,我很少搞这个,不知道是什么胶水,请知道的兄弟知道一下。

网友:
有点像硅酮胶

网友:
是硅胶。。。耐高温,

网友:
散热片没有固定的东西,就是用这个粘住的

网友:
像是硅胶,耐高温粘接用的,不是CPU表面上散热用的那个叫硅脂,不是一种东西不能用错地方

网友:
个人认为是为了保护中间的核心的,平衡受力,也使核心和散热片接触良好。这东西粘散热片是粘不住的,这种散热器带卡扣的呀。

网友:
应该是硅胶吧!!和硅脂是有区别的!一个是胶,一个是脂!
反正两个都有散热作用!像以前很老的北桥芯片有的就是用那个硅胶粘上的!

网友:
这么老的U了

网友:
显示器 防高压打火用的那个 704 好像跟这个 一样 啊

网友:
是猫大便 是鸡大便 看上去更像猫大便

网友:
cpu没有扣具啊,哪有卖的吗?

网友:
就是硅胶。。。。。

网友:
是硅胶,老的主板用,但是现在的主板都不用这些了,很少见到了

网友:
研究什么胶水没什么用,买个别370的风扇最实际

网友:
研究什么胶水没什么用,直接买个370的风扇最实际

网友:
这东西好像12元一支,建材店有卖

网友:
象固定用的

网友:
应该是传说中的硅胶

网友:
可能是散热硅胶

网友:
应该是硅胶,越热越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