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型号不会看(有图)

楼主(2010-01-04):
帮忙看看是什么型号,什么配置

网友:
一般在屏轴下房有具体的型号。

网友:
DELL笔记本的型号一般有键盘的左上方,和开关一排。

网友:
有的机器键盘上方也没有,你不是有服务编号吗,到官网看下就知道了。我帮你查了下,
是:Latitude CPx J
服务编号: GMGX10J     更改服务编号
系统类型: Latitude CPx J
出厂日期: 2000/12/22
所属区域: Europe

是欧洲那边的,不是国内的机器,所以很少哦。

网友:
看了图片,是爱尔兰产的。

网友:
不值钱了。

网友:
SD内存就是 C600     DDR内存就是 C6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