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保护电路在哪里

楼主(2010-01-04):
不插CPU就掉电,不知道哪个是保护芯片,请大家帮忙告诉我我想给短接以方便维修。
cpu
芯片
掉电

网友:
看来楼主很业余啊!笔记本中没有什么专门的保护芯片的。最多温控芯片算是,其它的保护都是由电路来完成的,而不是某一个芯片

网友:
来自: 浙江嘉兴
李军伟
不插CPU断电是正常的啊,还是具体说下什么现象吧。

网友:
我就是在找温控电路在什么地方, 也知道不插U断电正常,本人想把温控去掉或短接不需要不插U而断电。

网友:
我就是在找温控电路在什么地方, 也知道不插U断电正常,本人想把温控去掉或短接不需要不插U而断电

网友:
温控芯片可以不用,INTEL 一般为16针的贴片芯片。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