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BIOS里禁用USB插口啊?

楼主(2010-01-04):
我的电脑经常被隔壁的天天来充电!我怕弄坏我的USB插口!  请问怎么在BIOS里禁用USB插口啊?

网友:
这是技嘉板的BIOS
转为disable就可以了
但是自已也不能用USB插口

有的板子可以调整跳线/BIOS,使关机后USB插口不供电的

网友:
进bios 然后禁止就可以了.不懂英语的话没法子

网友:
如果你没有用摄像头还是USB鼠标键盘的话,,进BIOS,,把里面有USB开头的都选Disabled就可以了

网友:
在整合周边设置里关闭USB的相关选项。

网友:
我的BIOS和一般的都不同的!找都找不到USB开关

网友:
我也想知道如何禁用USB接口,学一下吧!!

网友:
关了也不会影响到充电的,只是不能联机的。
叫他买个USB接口的充电器吧,才几块钱

网友:
没必要吧!!!

网友:
禁用usb了你自己也不能用了啊……双刃剑……

网友:
得换个PS2的鼠标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