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G31的主板怪问题

楼主(2010-01-04):
有一G31的主板,插IDE线(只有线没有挂任何东东)跑C1生重启又跑C1,不插IDE线可以显示,IDE复位正常,阻值正常,头疼呀

网友:
是不是IDE线有问题?,换条线试试?IDE线应该一般不会短路.

网友:
已换过N条线了,还是这样

网友:
南桥到IO线路有问题吗,或者是SB   IO本体不良造成

网友:
刷BIOS看看 不行加焊SB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怪问题,值得关注。不会真是南桥问题吧。。。。。。。

网友:
按理不会这样吧,IDE线没有插硬盘和光驱。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
跑C1,不过内存,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2010-06-24):
单独先没有负载啊。。 怎么可能 这个不好理解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要是我做的话 我会杀南桥   你具体操作就不好说了   看你平时做BGA熟练不了   反正我做BGA都成习惯了  杀起来很顺手了

网友:
如此说来,南桥的问题会大的多

网友:
估计是那接触不好的问题!! 细心漫漫查 !!
要么就是io  sb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