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 865GV 集成显卡无显

楼主(2010-01-04):
BIOS 刷过
  装独立显卡 可以点亮
集成显卡 无显   但显示器上 是绿灯 (感觉有点暗)
RGB 打值  都 70
行值  500   电压 5V
场值 700   电压0V
场 跑线 一个电阻  到  一个14脚芯片
行跑线 也到这个  14脚芯片
这芯片型号 看不清
谁有 帮我看看哈 ·
接下来 该怎么修哦。。郁闷··

网友:
是U9的话就是ACT08。。。。。。。。。。。。

网友:
亮绿灯,说明差不多了,继续努力

网友:
谁 有这板子 帮我看看 型号 谢谢

网友:
是一个08门电路  显卡VGA接口附近大把的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是 ....  14脚的芯片又接着显卡出 , 一点是74门电路了。 感觉是门电路的可能性比较大  ,其次就是滤波的电容失容的 .....都有可能

网友:
行 场 信号  应该都有电压吗
行 有4.5V
场 0V
场信号  是不是 5V 的跳变~?
有的时候刚开机  场 能测到 5V
门电路换过 问题一个 ·相连电阻  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