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焊北桥的请教

楼主(2010-01-04):
我自己用热风枪给北桥加焊修好了一台笔记本,这台北桥上是没有电容的,,但发现有的上面都有电容,怎么办,还能用热风枪吗,还是只能上BGA台了!

网友:
有没有电容关系不大吧,主要看你的技术和BGA的大小了

网友:
会不会把北桥上的小元件给吹毁了,或者有没有什么方法保护上面的元件保证在用风枪加焊的时候不毁坏!

网友:
电容应该不会跑的,主要是看你的技术了

网友:
有没有电容都没关系一,一般不会有影响,不过风不能太大,会把小件吹飞的

网友:
用风枪基本上能搞定,电容比片子耐高温!

网友:
主要是考虑当心板子变形,其它没什么那!

网友:
淘宝在卖, 11000RMB。 现在3温区的都不便宜。

网友:
带电容的   熔点 比较高    用风枪风险比较大    推荐用BGA  曲线稳定点     不至于坏东西 !

网友:
风炮如果弄不好的话 板子容易变形    支持用BGA   稳定的 多     再说无铅的桥  我都 没用风炮吹过   估计到吹东的时候很危险

网友:
焊锡有粘连性,不碰是不会飞的, 再不行你记住那几个位置上有电容,万一飞了,再焊回原来的地方

网友:
LZ吹北桥使得多少温度 我调400度都吹不动   就这还是先预热一下

网友:
呵。。 最好不要用风枪哦。。。。

网友:
还是买个BGA吧    你这样来回几次  万一坏了就几百块没了

网友:
如果板子变形就不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