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P V3000显卡芯片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1-04):
我有一台HPV3414TX,7200显卡。 在别处返修了几次,拿到我处,我想叫他换全新的显卡芯片,但是全新太贵了。客户考虑现三,最后决定换。我怕到时换了又出现相同的问题,到时不好交代
顺便再问下 GF-7200-N-A3有全新版本 (09版) 有换过全新NV新显卡的朋友给点意见。 谢谢大家多给意见
芯片
显卡

网友: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风扇

网友:
我以前修过一台这样的,开始我用AT8205的做的,1个月过几天就回来了,我加长了时间,大约15分钟。现在快两个月了没回来,我现在上了BGA了,也不怕了。

网友:
对,还有一台DV2000的,我返修了3次,最后一次,我看了看压显卡的散热片钉子上不紧了,我用塑封胶,给糊上了,再也没有回来。

网友:
用110MT代替可以

网友:
也修过 也换过,修过的也没有回来找的,换过的也没回来找的,修好或换好后必须 要处理散热,并把BIOS升级 到F39

网友:
这个显卡的09版已经涨到220一片了,我前脚拿了两片,七仔后脚去同一家买,已经没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