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机子,怪现象

楼主(2010-01-04):
好几年前的机子,康柏EVO N610c。
关机后就启不动了,按电源开关,一点反应都没有,要想启动就只有在高温下烤一段时间(机壳要很烫手的),按电源开关可以正常启动。
启动后就不敢关机,只有待机,才能让机子持续工作。

请高手看这是怎么回事!!!
谢谢了

网友:
先换个好电源试试   板子上面一般就是 电容的问题多点  毕竟老了

网友:
我的是台式机,重启好几遍才能进入系统,感觉真的是硬件问题

网友:
看看你加热的是哪些东西,全换掉,就应该OK了

网友:
这应该是南北桥哪里虚焊,加焊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
谢谢朋友们的回复!!
我也想过是不是虚焊了,但待机之后,让机子冷下来了,如是虚焊再启动,应当启不了,或者在待机中也会断电而死机!不知我这菜鸟想得对不对!!!

网友:
应该是换几个电容就OK了!

网友:
电容 电容//

网友:
是不是cpu温度控制有关 或者电池温度

网友:
现象并不怪,应该又是电容了,要不就是虚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的是COMPAQ的本本吧,这款笔记本主板上有一块供电小板,可以拔插的,你把上面的贴片电容换了就好了
3.3V和5V上面用的,不知道那个就通杀好了”

谢谢你的回复,是COMPAQ的本子,可惜现在还没有电容,有了就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