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杂症磐正945 搞不懂的电路图

楼主(2010-01-04):
1.拿到板子是不能开机。强制开机  ,发现有个三端稳压管发烫 取下 换个1117 的,依旧发烫不开机,断电 ,跑线路 ,发现输出端竟然全部对地短路,一直短路到IO.
2.测量CMOS 跳线帽 发现没有3V 的供电,跑了半天也没找到,从电池的正极跑,跑到BIOS下,找不到了,而从第二针跑也没跑通。附上我跑的电路图,大家分析下。

网友:
第一感觉SB坏了

网友:
1117发烫吗? 你应该先查查是否短路。 怎么坏的你可以向顾客询问。3.3V也到南桥、网卡 。 可能是南桥或网卡坏。

网友:
我不解的是 三端稳压管输出端 到IO  这条线对地短路

网友:
把网卡和I/O拆掉看看是不是还对地短路,,还对地短路的话可能是桥坏了。。

网友:
我知道 因为你把1117的第二和第三脚焊到一起了

网友:
你应该先把短路的搞好 在跑线路 这样跑 有什么意义啊

网友:
IO 拆掉 还是短路 ,COMS 跳线没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我现在已经把稳压管拆掉了 还是一样

网友:
我想是I/O短路多一点

网友:
日,麻烦你看清楚,那个是USB的供电条线,不是COMS的条线,麻烦你看清楚点,这样跑个毛啊,还说没跑错........

网友:
哈哈,兄弟说的有理 ,COMS 线路搞错了,那请帮我分析下短路问题,谢谢

网友:
分析啥啊,哥们,把网卡先拆了,还短路把IO拆了,还短路那只能干南桥了

网友:
先打下usb的对地阻值,中间的四个针,阻值要一样,如果有一个针短路了,那SB绝对挂了

网友:
SB你就放弃吧

网友:
我觉得也是SB的问题

网友:
3端稳压器 1117 一般出现在南桥附近 1教供电 2教输出 3教 adj《控制》 ,1117一般为南桥提供电压 2脚短路第一感觉是sb挂了

网友:
大家说对了,确实南桥挂了,、 谢谢各位

网友:
1117中间的脚对地短路的先拆网卡,还短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排除网卡短路.就是南桥坏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