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旭日150.开机长鸣。无显示

楼主(2010-01-04):
求助。联想旭日150.开机长鸣。无显示
从哪修起?
求助
联想

网友:
应该是内存的问题吧

网友:
内存没过,看看内存和北桥

网友:
这种情况遇到过 北桥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看看电流上多少,内存换试试看,逐加减法修起。

网友:
电流上到多少?

网友:
修过的故障,内存或北桥问题。

网友:
内存没擦好就会出先LZ所说的情况

网友:
换一根内存,如果还不行就直接做桥吧

网友:
应该是北桥吧

网友:
北桥问题最大

网友:
换一根内存试试

网友:
修过一台,内存的数据线断路(进水,线路腐蚀),连接后正常。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