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灯管是不是好的啊

楼主(2010-01-04):
手头上没有好的高压板可以替换,现在接上电源后可以看得到那个"没有信号输入"的画面在屏幕上跑来跑去,要仔细看才能看到.有兄弟说是要换高压板,有的说是要检查背光系统.

如果手头上没有替换的高压板,如何检查灯管是不是好的呢?

网友:
把你的屏的灯管插到另外一部显示器上(有高压板的)就行了!!!

网友:
算一下机子出厂多久(品牌机)    灯管一般的寿命有一两万个小时  有好高压板好灯管的换着点  还有就是灯管有明显的打火  烧的痕迹  发红

网友:
灯管的好坏用表量不出来,只能找同电压一样接口的高压板试试,或买一套万能点屏工具了

网友:
买套点屏套件吧  淘宝上有的是 确实挺好用的,有可调电源的话就不用买电源了 价格一般在16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