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4灯,灯管改成2灯使用!望高手指教!

楼主(2010-01-04):
19寸液晶,通用4灯小口高压条,主芯片:TL49C 灯管损坏二根,现在只有二根可以正常工作,开机一秒黑屏起保护,怎么把4灯,灯管改成2灯使用!望高手指教!
芯片
黑屏

网友:
把不用的串起来

网友:
具体怎么串呀

网友:
能不能说详细点!这板可以去悼保护电路吗?具体怎么去悼保护电路。

网友:
串 就用锡线把阳极和阴极接起来行了 最好还是换灯管吧 搞得这么麻烦不好 迟早都要换的

网友:
跳开高压控制块的保护脚

网友:
断掉保护电路,或者把不用的灯管接口处挡上100K电阻

网友:
有人说在不用的接口上焊上一个3,3KV的电容,不知可行不

网友:
TL49C?是TL494的话,1/16脚同时都接到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