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方正T5810D

楼主(2010-01-04):
方正颐和T5810D的笔记本,,用烙铁焊一下板子任何地方,插上电源都有待机,,过几分钟在插就没有待机了。。。。就是冷机插电源没待机电流,,,,1632也换了俩次,,,好多地方也加焊, 还是不行。。放过电了。。

网友:
呵呵........
我也修到过一台....
你直接换掉1632的3V.5V...的滤波电容............会好的.

网友:
应该是电容问题  ECS板   垃圾啊

网友:
我碰到一台X31

网友:
也是这样的问题..进了一点点水.开始能上电.加一下焊啥,3M 5M都没得了

网友:
应该还是没有找到问题点。

网友:
换下3,5V的滤波电容试试吧

网友:
好的,,明天就换滤波电容

网友:
弄好了,,,把5V的滤波电容拆了换了一下位置就好了。。。呵呵。

网友:
建议重植南桥

网友:
如果是好了。你还欠我9点分哦。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