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奇怪问题

楼主(2010-01-04):
今天研究一个坏的4B4E的老板,看起来和845差不多的那种。故障很怪,开机正常,到进度条后黑屏。本以为是系统问题,重装后依旧。用诊断卡显示到进度天黑屏后复位常亮。测量CPU供电也没有。按开关4秒关机后再开依然是到进度条挂掉。故障已经确定是主板,别的都换过。CPU滤波电容和CPUIC HIP6302 6602
都换过无果,请高手提意见,谢谢》。。。。。。。。。。。。

网友:
我的电脑也是类似的问题,要重启好几遍才能进入系统,同样求助!!!!!

网友:
查CPU是否过热保护,或是电源IC不良

网友:
我的屋子零下几度呢有风扇不存在过热问题吧。,电源IC已经换过。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问题啊

网友:
你试一下把主板与机箱除power连线外其他的都拔掉看看,有没有效果。会不会是哪漏电?

网友:
先排除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除主板以外任何配件都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