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 小问题,请大家帮看看

楼主(2010-01-04):
朋友有一台ibm t41,之前使用正常,前段时间进水,他自己用风筒吹干,可以正常使用,就是有一个问题:外接电源的时候,经常听到滴嘟滴嘟的响声。ibm机子正常的情况是,接入外接电源时,会听到滴嘟一声,然后电池会显示充电。现在ibmt41的情况就好像是反复检测到外接电源一样,但是不装电池,用电源开机也可以,不会断电,但一样会滴嘟滴嘟响!在装上电池和外接电源时,滴嘟的响声如果停了的话,有时显示充电有时不显示充电!

请各位朋友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
2007年时我接一台机器就是这种情况,后来,修充电部分修好了。你看看充电方面,这就象是在反复检测是用电池还是适配器的状态。

网友:
谢谢楼上的信息,你还记得是虚焊还是mos管的问题吗?

网友:
换电池充放电芯片和超级I/O看看

网友:
进水的地方没有处理干净   插电源  叮咚   响一下 是正常的

网友:
谢谢版版的信息,我今天搞一下看看!

网友:
嘀嘀嘀的声音?键盘吧,是不是有个别按键坏了导致的那

网友:
那应该是电池电源 切换的问题   看一下  q73
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把图纸传上来    应该就是那里的问题   -EXTPWR

网友:
谢谢楼上的,-extpwr也连着q32呢,会不会也有问题呢,我先把进水的地方清理干净先吧,然后再看-extpwr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