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无反应,指示灯也不亮。无300V电压

楼主(2010-01-04):
一台翰视奇17寸宽屏液晶显示器,开机无反应,指示灯也不亮。无300V电压。请各位大大指点方向。。。。感激不尽。。。

网友:
很明显,整流前部分

网友:
保险是不是坏,整流块是不是坏

网友:
弱弱的问下,整流桥堆两交流电引脚输入正常,却无300V输出。是什么问题?那个滤波大电容正常并无短路。

网友:
楼主还是认真的学习吧,先吧整流桥的作用弄清楚吧

网友:
原来的桥是KBP206GL,拆下来测量后发现负极与两交流引脚相通。所以打算替换,找啊找啊找。可实在找不到。只得用KBP206G替换(我朋友说可以代换的),但换了之后还是没有输出,我又把CM0465R芯片断开(此IC集成启动芯片+开关管)。照样不行。各位帮忙想想还有什么其它的可能?

网友:
换整流桥就好啦

网友:
把整流桥堆换了没有就把300V  的滤波电容换了   就KO了

网友:
整流桥堆前或后应还有元件坏

网友:
没搞错吧,整流桥没三百v,桥不一定短路才是坏的,

网友:
如果桥短路,肯定会把保险烧掉。

网友:
整流桥出现短路,前端保险一定会烧掉,如果前端保险是好的,那整流桥一定是断路了!

网友:
桥堆如果曾经损坏的话,保险肯定也会熔断。问题肯定在初级电路。检查铜皮有没有 烧断

网友:
整流桥周围肯定还有别的零件坏的。。大电解也一起换了

网友:
先换了在看一下是什么故障

网友:
可以用彩电的整流桥代换,电流一般3A以上,耐压600以上的都行!

网友:
没300V那还不简单,前面没几个元件的

网友:
的确,这应该不算问题。。。。。。。。。。。。。

网友:
保险  整流桥或管 一路查来

网友:
保险 整流桥堆 大电容这些都用表打一打,或者代换来试试啊。再把大电容之前的这几个元件都用表打打。很好修的。就是没有220V交流供电或者说没有300V 的直流电从大电容过来嘛。

网友:
是在不行的话
换电源板

网友:
保险管损坏 整流桥损坏 300V电容漏电

网友:
300V还是比较好弄的。保险。压敏电阻。桥。电容。

网友:
整流的线路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很好决绝
很明显是电源前级的问题
查桥 开关管 电源块 300V电容还有防雷击保护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
坏的最多的应该还是保险的

网友:
先看保险断了没,没断估计不太现实
之后连测试都不用,直接换整流桥,开关管,,先别上电,用表测量一下电源部分有无贴片元件短路,特别是电源IC附近的,如果没有,上电看一下正常不,如果300V有了,还是没有电源输出,就换电源IC。

网友:
看看电源插头座有没虚焊,测量保险有无断开,桥堆有无短路,你说的用KBP206G没问题,可以用的。如果是桥堆短路的话,保险不要装上先,先用灯泡交流220V,200W也行,接在保险两端,然后通电,灯泡亮的话是后面有短路,注意有亮的话要立即拔掉电源,不过如果是瞬间而又很暗就不用。但短路的话就查下一步的场效应管等。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自己查一下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了,,,交流都没有进来呢

网友:
这个问题,你在换上10个的话都有可能没300V输出,首先是桥后级轻微短路烧坏了整流桥堆,桥堆内是断路,所以没有输出300V,你还是先查看查看后面的电路吧。 要不你把桥后面的负热敏电阻去掉在测300V有没有,
没热敏电阻的话,掐断后级电路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