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支持1600*1200高分吗?

楼主(2010-01-04):
我有个t40普分主板 把这个主板上到t42p的机器上(1600*1200高分)就显示不出来。(有背光,无图像,图像是黑色的,会屏)
t42p的主板上到t40的机器上就能正常用,变成普分了。(屏是和屏线一起换的)
请问一下是不是主板不支持,是不是需要刷bios什么的?
刷BIOS

网友:
不支持,最高支持1280*1024

网友:
请问楼上的 我以前那个别的主板 不是t40的就支持了 怎样才能让t40支持这种高分?

网友:
可以上1400*1050的

网友:
手头理只有 1600 1200的这种屏 不知道t41 t42是怎么支持这种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