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53DF老是烧保险怎么修啊

楼主(2010-01-04):
我这里有一批这样三星753DFX的显示器,都是同型号的一按开关就烧保险,我把电源电路上的原件都进行了测量电阻,电容,稳压管二极管都测量了都是好整流桥大电容都测了都是好的,我也把电源IC也换了用的是DP104C还是不行就要烧保险,不是爆保险,同志们别理解错了,帮我看看这个电源故障怎么修,还有谁有这个显示器的电路图给传个谢谢!

网友:
消磁电阻坏了吧    先把消磁线拔出来通电看看  三星的爱坏那个DD

网友:
电源原级故障,,,当然要排出你的的保险小的可能

网友:
我用的是显示器常用的3.15A的保险不存在小吧,应该能用的

网友:
不知你用的是专用保险吗?如果是普通保险,开机时消磁线圈工作瞬间电流是比较大的,保险要用得比较大。

网友:
我修过的是消磁电阻阻值变小。可先拔下消磁线圈插头,如果不烧保险,更换消磁电阻即可。三星的消磁电阻易引起烧保险,好象是通病。

网友:
1,CRT显示器因为带消磁功能,所以必须用延时保险
2,先不上厚膜上电试试,还烧就把大电容换掉
3.全桥也要检查一下

网友:
"烧保险,不是爆保险"               烧和爆有什么区别?   不发黑吗?   换过保险吧.

网友:
消磁线圈取下来不爆保险了。 是不是消磁线阻坏了。

网友:
消磁电阻不良换了就好

网友:
300V电容换个试下了

网友:
300V电容或消磁电阻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