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ENVISION H177 开机红屏 2秒就不亮了 详细往下看

楼主(2010-01-04):
冠捷ENVISION H177 开机屏幕偏红偏暗 屏幕过2秒就不亮了,但是电源灯绿色状态。 然后把电源关掉再开又是这种情况。请问这个情况是不是里面灯管坏了   我拆了看了下 里面是4灯小口   有没有具体判断的测试办法?

网友:
拿单灯的板一根一根点  哪根发红 哪根亮一下就不亮了    就换哪根   可以的话四根一起换效果好点

网友:
这个要换灯管了,,,,老化了

网友:
先用通用高压条点一下灯管,如果还是偏红就换灯管吧

网友:
肯定是灯管坏了
都换了就好了
一般我都是换了
因为都是一个批次产的
一个坏了别的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就是灯管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