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BGA需要哪些直流电压?

楼主(2010-01-04):
现在马上该制作BGA的控制电路了,现在除了知道需要+12V的直流电压外,不知道还需要那些直流电压?温控器需要直流电压吗?如果需要应该是多少伏的?

网友:
那要看你所选定的产品了,这个不好说的,比如:你的上加热部分的马达要用到直流,但是具体多大的电压,要根据实际看的,其他部分应该是交流220V的了

网友:
有市电就行了,其它的电压根据需要用模块或其它电源来产生

网友:
你做好了好用的话发来看看我也想做个哦

网友:
发热砖组件有问题,热风转之间需要有间隔

网友:
1、热胀冷缩
2、发热砖里面就是电热丝,凸起的地方里面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