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故障 GA-8LD533 开机00

楼主(2010-01-04):
GA-8LD533  开机00

ATX 24对地正常
核心电压 OK
PG         OK
时钟     OK
复位 CPU跳变最低0.4  PCI最低0.1
VCC OK
参考电压 OK
         供电     OK
         2脚复位 OK
         23片选 OK
刷过BIOS
PS/2  对地阻值 OK
USB   对地阻值 OK

CPU有温度,没有烫的地方,该怎么修啊

网友:
内存供电 时钟 复位都查了吗   还有I/O芯片坏也会导致板子跑OO的

网友:
量下CPU到北桥 南桥数据线。

网友:
这个主板的CPU座很容易虚焊,按CPU试试

网友:
内存供电 时钟都查了;

网友:
有复位 就是桥和座子的问题  用带灯假负载!看看!
OK是多少电压?

网友:
这个主板应该 是CPU座空焊的 有的板 是用灯具测着不空焊 加焊一下CPU座就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