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遇一神板

楼主(2010-01-04):
自己一直找865GV的主板,但一直没找到,昨天偶尔得一块宏图三胞的865G主板是华擎的,用好的128的DDR插在第一个插槽带点不亮的坏内存条,没用,看来只能找865GV的了,下午没事把好的128插在第二个插槽,坏的插在第一个插槽,再开机竟然可以检测了,连续测试4根点不亮的坏内存,都可以检测。我以为是主板上的标志印错误了,进系统用SPDTOOL打开内存的SPD一看,好的128是在1插槽上,坏的在0插槽上。所以在这里转告各位朋友如果手里有865G的可以试一下。也想有那位知道原因的能讲一下。还有谁知道如何将400的内存条改为333的。请告知

网友:
用软件测主板芯片组是不是865GV就知道此板块适不适合检修内存了。865G一般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