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compaq FP7317 液晶维修问题

楼主(2010-01-04):
求救!compaq FP7317 液晶维修问题~~!因为电源一体主板烧了无法维修,现在只能用其它的一体主板代换~!现在那个驱动主板不知道那一个针脚是V5,V12,驱动主板上面也没有明显示的标明,请高手帮帮我看看,解答一下,谢谢!驱动主板的 型号:715L1253-1 一体电源主板是
ht

网友:
电源板怎么个无法维修   找电源板上的5V  12V的电路 就可以找出个大概了  要么换原装板子

网友:
看主板上的电容就知道大概一二了
还有就是看看电路都是到哪里
比如说去了3.3稳压块什么的那一般就是5V了

网友:
12V一般连大容量类波电容和电感     5V(包括亮度和开关)一般接电阻或者三极管    地就不用讲了吧   如果连地也找不出来    哈哈   。。。。。。。

网友:
哈哈,谢谢大家,因为原来的那个电源主板的光缆线去驱动板那条给我剪断了,所以无法找到连接那一个针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