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修内存正常,不能用

楼主(2010-01-04):
用865GV跑完没一点错误,但该内存到其它机子上就是不能用,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865可以开机?别的板不可以?
那你所说的“其它机子”到底可不可以亮机先?
在865那是否用母条带的?
说得不清不楚呀

网友:
暂还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RST测试通过了会在别的好机器上用不了

网友:
RST测试通过了会在别的好机器上用不了,就是这句话

网友:
是不是该内存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是不是那个内存挑板子?

网友:
SPD有问题,重写一次吧

网友:
重刷SPD试一下

网友:
一江牌天拿水,刷一下,比像皮擦历害,我一直在用,别的牌子我觉得没那么纯

网友:
这种问题本人碰过
你把排阻全换掉可能就好了我碰过几次都是换排阻就OK 的

网友:
有的我试过带着的时侯一点事没有一单独用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