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板号判断代工厂商小结

楼主(2010-01-04):
经常留意主板板号可以大概判断主板代工商,根据板号辨认不出来的再根据PCB代工风格也可以判断一番代工厂家,根据平时所遇到的主板及对应的图纸这里我小小归类一下:

广达(QUANTA)的一般是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组成 例如 ZR3 、SW7、GD1……  有一部分是机种号前面带有DAO等字样的,例如DAOZO1、DAOSW7……这个可能是分类料号系列  <为hp dell lenovo acer 代工较多>

仁宝(COMPAL)代工的主板一般都是可以找到LA号的,例如LA-4112P、LA-3001 …… 料号一般是前面三个英文字母后面加两位阿拉伯数字 例如 JAL80、HAU20、BTW20……一般在内存槽处贴纸上
<为hp dell lenovo acer 代工较多>

纬创(WISTRON)的一般是纯英文字母的比较多 例如 BIWA、Spears、KAI、AKITA、YUHINA …… 但是有些主板上是没有板号的但是图纸上是有的,主板上只能找到生产厂家的料号,例如 DT2  、DT132……这些料号一般只有原厂的图纸命名才有的,和英业达差不多一个风格,不过这类命名居少数
<为hp dell lenovo acer benq等销量较多的代工较多,小品牌偶尔也会找其代工>

富士康(FOXCONN) 我们所看到其代工的笔记本基本上都是SONY的,一般为SONY代工的可以找到MBX-***这个板号***是阿拉伯数字 ,例如MBX-149、MBX-159……

英业达(INVINTEC)的一般是 6050A0059801-MB-A04-20040514 这种排列 特难把这个号和主板对上、要原厂的图纸所在的根文件名才好对上的。虽然图纸有Project Model(例如:Carlisle、KNOCKH、Michigan、Knockhill……),但是主板上找不到,不过我想经常接触HP商业机(NX6120 、NX6330……)的朋友一拿到英业达的主板便可辨认出来
<为hp代工较多其次是toshiba 还有一些是为benq>

志和(UNIWILL)的一般也是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组成,但是和广达的不同,广达的通常只含有一位阿拉伯数字,而志和的一般是含有两位及三位阿拉伯数字,并且含有K和I这两个英文字母比较多的  例如:223ii0r1(mb)、244II0、755IA0、f70in0_b1_0527、u41ii_rb_0222a
…… <为神舟代工较多>
三星(SAMSUNG)的容易,只有他自己为自己代工,板号一般是BA41-*******X              ***是阿拉伯数字, X是英文字母  机种号 近两年产的以中国城市命名较多例如 HAINAN、SHANGHAI 、BEIJING……

ASUS的也容易辨别 百分之98可以在BIOS贴纸上找到,代工一般也是asus自己代工
<ASUS除了为自己做,还为SONY DELL TOSHIBA等品牌代工过>

MSI 只修过一次 还没有用到图纸 所以没在意其命名方式 不过图纸的命名方式一般都是MS-******   ****是阿拉伯数字 例如:MS-14211 、MS-17191 0D_0123

蓝天(CLEVO)的命名一般开头是一个英文字母后面是两位阿拉伯数字 再一个英文字母结尾,例如 D400S、D410E、D900K、M720T、M540J  其PCB代工风格看看清华同方的几款机器的主板就知道了
<为清华同方代工较多>

神达(Mitac)的主板命名以四个阿拉伯数字为主,例如:8224 、8677 …… ,还有一部分命名的方式和wistron差不多 例如:Rivendell、JANUS 要辨别是mitac还是wistron代工 经常观察其二位PCB代工风格便可辨认出来

大众(FIC)命名和广达的差不多,例如 LM7R、LE4B、KM2只根据板号区分二者很难,多看些FIC为NEC代工的板子就知道FIC的PCB做工风格了
<为NEC fujitsu代工较多>

TWINHEAD、TOPSTAR等小厂就不谈了 ,因为总结的不是太详细,不足的地方还请大家补充!

网友:
学习了,好像重来没有仔细看过版号!

网友:
平时有看到,但没楼主这么细心。值得大家来看看,找图纸方便

网友:
精英ECS代工

大多AXXX 、GXXX 命名的(XXX 数字)

网友:
DT2的意思是Dell Thurman第2版 。类似如AG3,表示Acer Garda 第3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无边指教,那请问 DELL VOSTRO 1400 :PWA:DT132 这里的132不可能是:Dell Thurman第132版 吧?
不知道PWA全称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