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NV桥CPU PG 复位都是谁给的

楼主(2010-01-04):
今天修天一块NVC51的板子,CPU没PG没复位,按以前的经验是刷BIOS 换IO 折串口芯片 没好,听饼哥指点,说NV的桥是北桥给的PG RST ,加焊北桥即可,请大家以后看到这样的板了,多多注意,不要走了弯路

网友:
情况补充:
这块板的故障是PCI有复位,开机诊断卡复位灯正常,测量各电压正常,CPU PG 0.3V左右,复位0.5V左右。
上U不跑码,CPU内核电压正常,查了半天找不到毛病,用带灯测试座,测试正常,没办法问饼哥,饼哥说NV双桥的大部分都是南桥收到PG信号 CPURST#给北桥,北桥在给CPU。

网友:
NV的桥 虚焊是老生常谈了

网友:
我想说的是这个CPU PG 一般说CPU PG都是南桥发出的,现在C51的NV桥的PG是南桥发给北桥,北桥再到CPU 所以想在这和大家说一下,以便在以后的维修中多一个思路

网友:

在给大家来张C51的复位时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