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东芝M203 电池能开机,但用电源不显,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1-04):
东芝 M203, 用电源没显示 ,但用电池能开机,电源和电池装上时也不显,北桥加焊过没用,换了CPU超级电容也不行,电源不开机时电流在0.85A左右轻微摆动,感觉比正常的开机自检摆动幅度明显小,请问这是那里问题?

今天上班把CPU供电场管全换掉后机器可以电源开机了,测机一天都很正常。说一下思路:用示波器器打CPU供电波形发现不正常,鉴于昨天已经换电容,于是就换场管,结果故障修复了
因为今天没带照相机没保留示波器波形图片,就暂时借用不知道是那位兄弟的图片,请这位兄弟原谅!
故障是的波形:
修复后的波形:

网友:
换个适配器试试,不行的话,主板问题。

网友:
开机电路性能不良

网友:
我是看明白了 (图)但是上电池的波 本来就平稳所以能开  但是上电源没那么稳!如果管子和电容不好的话就不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