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到一个HP B1900的怪问题

楼主(2010-01-04):
今天修到一个HP B1900的机器,此机可以上电,看电流变化貌似已经亮了,可是屏幕上依旧没有反应。拆机裸板点了一下,居然亮了(电流跳变和没拆之前一样),又装一步加电试一下,当插上触摸板线的时候机器又不亮了,拔了就可以开机,不过键盘不能用,且有报错。怀疑是键盘IC或SB的故障,拔了键盘一样报错,且插USB键盘也是一样不可用报错,测了一下SB的几个信号数据,靠,原来是SB挂了,换上新的SB后,故障排除。

网友:
南桥不良导致的“怪现象”  谢谢楼主提醒,大家以后遇到了要先打SB的阻抗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