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3000 ,,

楼主(2010-01-04):
pc3000   主要有什么用?
其功能是什么?

小弟知道它是修硬盘的,但是不知道它的用途是干什么的。。

网友:
pc3000的功能你已经讲了,就是修硬盘的。
如果你想了解怎么修硬盘的,那就找个师傅吧。
PC3000自己摸索有点困难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维修硬件东西的还是维修数据之类的啊~`
   郁闷了。

网友:
是修固化在硬盘里的软件

网友:
什么叫固化在硬盘里的软件啊..
   还是不明白??
是不是用来恢复数据的软件?
   能看到里面以前的分区之类的啊??

网友:
也就是固件啊,就是0磁道前面的负磁道啊,普通工具都不能进入,还有修复坏磁道,

网友:
是修硬盘的,用来做数据的部分是PC3000的DE,是它单独的一个功能。